【话题】到底该怎么连接?(20100926)

楼主(2010-09-26):
我用GX developer与FX1N连接时,提示通讯错误,连接线是SC-09通用线和S232端口,SC-09接法如下
,有没有哪个大师教下我到底该怎么连接

网友A:
呵呵;PLC是RS422的;不是你上面的图;

楼主:
RS422端口不是圆口的吗?我也试过了,没用。。。另外RS422是与GOT940触摸屏连接的,我用这根线与触摸屏连接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RS422端口不是圆口的吗?我也试过了,没用。。。另外RS422是与GOT940触摸屏连接的,我用这根线与触摸屏连接都没问题。。。
PC上安装RS422扩展卡,就OK了,否则你需要进行RS232到RS422的电平转换。

网友C:
http://s.click.taobao.com/t_1?i=r7eAGlH9bFYQkg%3D%3D&p=mm_20168981_0_0&n=11

网友A:
呵呵;与F940用的是RS422;电脑上是RS232的;

网友D:
跟这个帖子类似: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59065

网友E:
其实这个也可以直接用无线的来传输,就不需要拉线这么麻烦了,可以去看看www.kylcom.com,qq 1271051542 吴小姐。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click.taobao.com/t_1?i=r7eAGlH9bFYQkg%3D%3D&p=mm_20168981_0_0&n=11
谢谢这位大哥,按你的指点现在已经连接上,程序也写入了,但是FX1N仍然不能工作,具体表现为将开关拨到RUN模式的瞬间有输出,随即输出LED熄灭,同时也不能与GOT940通信,不知道是不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