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6):
昨晚7点到今天早上12点,一台YTSZ450L2-8 -355KW/380V变频控制的高炉卷扬机电机,害我17个小时没休息。原因是用双臂电桥直流电阻仪测量3相电阻均正常。空载试机工频50HZ时电流360A-420A,但是用低速7HZ给电机加载,拉2T的焦煤却抖动无力。正常时可以上10T.到底是电机还是变频器的问题,跪求大师解难!

网友A:
变频器出问题了,看看那力矩提升那里参数有没有改变吧。。

网友B:
电机没缺相?空载电流不算小了。

网友C:
应该是电机出了问题,空载电流太大啦

网友D:
检查电机是否扫堂了,用钱形电流表卡一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
谢谢各位。查出是变频器出故障了。

网友E:
什么故障,也介绍一下,大家一直在帮你解决,也把你的解决方法晒出来大家也一起分享一下

楼主:
回复6楼
公司今天晚上召开设备事故分析会。从9点开到23点30分。一个简单的故障,变频器001号插线虚插,变频器输出3相不平衡电流,致使电机震动无力。就这样,造成高炉停产48小时,损失近300万元人民币。教训惨痛啊。

网友F:
你应该早就测一下三相平不平衡   出现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变频器缺相的问题 这种问题我碰的比较多

网友B:
很不理解,为什么插头还会出现虚插?难道这个端子经常需要拆装吗?如果不是,那怎么造成的虚插呢?

网友G:
虚插得信号线是什么控制线?怎么会引起三相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