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6):
请教上下两条程序最终功能上有无区别,大家帮忙分析下,那种程序合理,

网友A:
看起来运算结果似乎没有区别。

网友B:
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需要注意一点,用m8000的话,乘除法每个扫描周期都要实行一次的。
由于你的d400 d412是给定的,所以不影响运算结果。

网友C:
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程序请教,实例分析,共同讨论!!!
上边程序中64,86程序段中程序有无区别,再执行了104程序段后D259值为0,是否对前边D359有影响。

楼主:
|      x000
|------|  |------------[add    d416    k1     d358]
|              |
|              |--------[flt    d358     d359]
|              |
|              |--------[dmov    d359     d259]
|
|      x000
|------|  |------------[add    d416    k1     d358]
|              |
|              |--------[flt    d358     d359]
|              |
|              |--------[flt    d358     d259]
|      x001
|------|↑|------------[demul   d259   k0    d259]
|
上边程序中64,86程序段中程序有无区别,再执行了104程序段后D259值为0,是否对前边D359有影响。

楼主:
讨论继续
上边程序中64,86程序段中程序有无区别,再执行了104程序段后D259值为0,是否对前边D359有影响。

网友D:
结果不一样。刚刚试验完。D418和D414不一样的

楼主:
8楼的兄弟,能否分析下原因吗?谢谢!

网友B:
因为64 86 都用x000驱动,所以d259的结果以最后面的赋值为准,如果x1不动作,那么以86为准,由于64 86的运算结果都是一样的,所以结果都一样,64 86 等效。  如果x1动作,那么d259的结果就是0! d359的值与d259无关,所以不影响。

楼主:
9楼的兄弟,能否分析下D418和D414不一样的原因吗?谢谢!

楼主:
11楼的兄弟,我那两条64和86程序为了对比才写到一起的,我是想问他们单独功能有无区别,他们单独执行了X1动作,对64和86中的D259和D359影响有无区别。64和86是程序的两种写法,为了比较我才写在一起,让你误会了!

楼主:
感谢所有朋友的共同讨论,现在贴出本人的实验结果,

楼主:
请朋友分析下85和107段D259的数据类型区别,两种数据类型的用法区别。

楼主:
是不是85段的D259是二进制浮点数,而107的D259为十进制浮点数呀?

楼主:
不同进制的数是否能过直接进行+—*/运算呢?

楼主:
好多问题没人来回答呀,高手都过节去了吗?

网友E:
很久没接触了,看陌生咯!

网友D:
因为DMOV 是32位操作指令,包括D359,D360。所以有这样的结果。

网友F:
不知道你们是否明白PLC的扫描顺序?PLC是从上至下从左至右的顺序进行扫描的,所以显示的结果一般是由最后一次运算得出来的。如果第14楼的同志把X0和X1分别置ON再做比较,自然就清楚了。

网友G:
21楼说的没错,其实你的结果类似双线圈输出,最后一个会覆盖前面的,而且是有效的。
自上而下,从左到右,循环扫描。

网友H(2010-10-27):
引用 网友D:
结果不一样。刚刚试验完。D418和D414不一样的
支持

网友H:
PLC的运算处理单元都是基于二进制运算的,无论是十进制还是16进制 8进制,在运算处理时都是基于二进制运算的,所谓十进制 16进制 8进制都是人的大脑思维作怪;PLC运算中 十进制数 16进制数可以直接做运算

网友I:
我感觉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