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2.79c-1安装问题

楼主(2010-09-26):
我刚才三菱官方网站上下载的三菱触摸屏软件gt2.79c-1。现在想安装。我想应该是先安装环境包EnvME;接着有DataTransfer,DocCNV,GSS2,GTCNV2,MESDB,SGT1000,SoftGOT2这些文件夹里都有安装文件。是不是都要安装还是有选择的安装。说明一下,我用gt2.79c-1就是一般的编程和监控。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安装完EnvMEL,然后要安装GTD2,你的怎么会没有这个,这个才是设计软件
其它的可以不用安装
GSS2是仿真软件

楼主:
二楼说的GTD2里面有很多子文件,disk1--disk60.只有disk1里有安装文件。是不是就是安装disk1。SoftGOT2是什么?要安装吗?

网友A:
就装disk1中的,SoftGOT不用安装

网友B:
disk1中的安装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