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热

楼主(2010-09-26):
我厂一台,2.2KW的电机,,运行一会后,电机发热,热继电器跳开,风扇完好,停会又能继续运作,热继电器最大过载电流为7。2A,求助高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检查电机所带负载!超载了?

网友B:
建议检查实际电流。。

网友C:
先空载检查一下,是不是电机本身原因,如:轴承,或扫堂。

网友D:
先测定电机实际电流,如较大先脱开负载呢,如还是大的就是电机的原因了
判断各种原因,
如缺相,鼠笼断条,轴承损坏,匝间短路等等,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哦,听声音

网友E:
7.2A超载了。

网友F:
同意5楼

网友G:
电机运行时,卡一下电流,再分析

网友H:
用电桥测下电阻,匝间短路的可能性大.
热继电器不跳可以换个热继电器在试试.

网友I:
空电机卡一下电流,带负荷也卡一下电流看电机是否正常,还是负荷太重

网友J:
可能是电机问题,2.2千瓦的电机电流在5安以下,大负载的话7.5的继电器应该不会容易跳的!

楼主:
已经换一台电机,没有改善

网友K:
负载太重了吧,或者检查一下传动有没有问题.

网友L:
你说的鼠笼断条。我想问下有方法可以测出来吗。谢谢

网友M:
查了负载电流没有?
换了电机仍然如此,应检查负载。

楼主:
问题解决,,这个是皮带传动给涡轮减速器,结果是涡轮运行时会串动,换一个就解决了

网友N:
轴承坏了

网友O:
电机空载测一下电流,如还是大看一下轴承是不是坏了,电机温度过高造成的绕组匝间轻微短路,要是不大那就是负载有问题。

网友P:
有可能是热继电器有问题或电流整定值错误。也有可能是电机超载。

网友Q:
是不是有东西卡啦,建议检查一下,再检测转子的轴承有没有坏

网友R:
把电机与负载分开看是电机问题还是负载问题。如果是电机问题的话听一下声音、用钳形表测一下三相电流、拆开电机看看轴承。要是还不行的话重绕线圈试试。

网友S:
电机两端有没有杂音?负载是不是沉?如果帯的风叶看看风叶是不是偏。。。这种问题有很多现象的

网友T:
看额定电流是多少,运行周期?三相平衡?如没有问题减少负载或空载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