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过短问题

楼主(2010-09-26):
请问各位:如果电缆短了,可以在电缆上加一段吗,然后用绝缘胶缠一下,是到电气柜的线?

网友A:
只要保证安全稳定就可以

网友B:
晕,你没接过电缆?

网友C:
最好说名是哪一种电缆,接法不一样。

网友D:
如果是暗敷,可做个检查井;绝缘要做好。
(按楼主的叙述理解,应当是低压电缆,塑料绝缘的?)

网友E:
规范上好像不允许,但实际是可以接的

网友F:
可以,不过两种电缆规格、材料最好相同。不然接头容易发热。

网友G:
要看电缆的规格,太粗的不行

网友H:
绝缘做好,线的规格最好选一样的

网友I:
接头必须接好。绝缘也是大事。实际工作中经常接。

网友J:
只要接头处理好就行了

网友K:
当然可以

网友L:
应该可以的,接头搞好!

网友M:
容量够 了,最好做个接线柱,接一下,活着焊接

网友N:
看你的电缆是做什么用途,是控制,主回路,负载有多大,是否穿管或铺在线槽里,各种用法都不一样的

网友O:
同意17楼

网友P:
呵呵 楼主从来没有接过电缆啊

网友Q:
一般情况下要是低压的话只要绝缘处理好,接的牢固完全可以使用

网友R:
线接的牢一点,绝缘做好没问题的

网友S:
细线关系不大,处理好绝缘就行,
粗线的确话如果不会做接头的话那么一定要锡焊而且要焊透。

网友T:
好像一般都这么干吧,那个老板也不愿意那么糟蹋钱

网友U:
只要是做好绝缘,没有虚焊就可以的!

网友V:
要是高压电缆就不行了
主要还是要看什么电缆!

网友W:
能接,线头线尾怎样接,你就怎样接。

网友X:
规格绝缘处理好哦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