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代码

楼主(2010-09-26):
变频器故障代码
那为师傅修过这种洗衣机··帮帮忙··小弟在此谢谢了···机子脱干的时候·频率快到60了电机就停止甩干··变频器显示EOO1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电流大了变频器保护了······

网友A:
易能变频器,E001——加速运行过电流,V/F曲线不合适,对策:调整V/F曲线、调整手动转矩提升量或给为自动转矩提升。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建议到网上搜索该变频器的说明书,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还是请人维修吧。

楼主:
可是变频器没动过啊····机器买过来就好的··用2年多了···那个是出厂设置的··没动过啊

网友B:
需要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C:
加速运行过电流了 应该是电流检测部分坏了 检查一下电流传感器以及主板上电流检测部分是不是好的

网友D:
2楼的fluke啊,哈哈,看看说明书吧,一般都有故障代码对应表

网友E:
加速运行过电流,找个说明书吧,也许是洗衣机的毛病导致的

网友F:
找这个品牌变频器手册吧

网友G:
把加速时间调大一点就行了.

楼主:
烧掉了··一送电就跳闸···拿去修了··

网友G:
调整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