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6):
两台S7 315-2DP同时都作为DP主站,它们之间如何通信?

网友A:
方法1. 使用DP-DP Coupler --- 两台S7 315-2DP作为各自系统的DP一类主站, 通过DP-DP 耦合器进行数据通讯.

方法2. 使用Profibus-FMS协议 --- 在S7硬件组态中, Profile选用"Profibus-FMS"协议. 假如你的CPU模板的DP端口不支持FMS协议, 那么你要安装CP342-5 BASIC模板.

网友B:
还没搞过这种样的情况,看了二楼,学习了

网友C:
没想过这类问题,同时主站通信?
学习下。

网友D(2010-11-25):
学习了,二楼所说值得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