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伺服的步骤

楼主(2010-09-26):
我最近看了个程序,是关于伺服定位的,比如对轴1吧,在GXconfiguration-QP软件中,定位数据参数里有个M代码,然后第一列是起动编号,如果我设定起动编号为2,然后M代码为10的话,是不是表示我在程序中编的起动编号也是2的执行完后,自动将M代码10存入G808,然后通过【=  U2\G808   K10】如果相等的话,就表示起动编号2定位完成吗?然后将M代码oFF请求置1,就表示起动编号2定位完成吗?
我说的可能不是很明白,希望师傅们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A:
M代码有WITH模式和AFTER模式,设置成AFTER模式多些,在设置成AFTER情况下2中的动作完成后,可以读缓冲区的内容是10,是10说明这步的动作完成了
M代码也有专门的清零指令,如果2后面的下一步设置成连续动作的,在M码清零后,会自动开始下一步的定位。

楼主:
谢谢您,我的两个问题都是您答复的,非常感谢,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