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6):
有一个11千瓦变频电机,在使用电机时无力,打开电机看定子时,发现有六个线槽,【连着】发黑。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缺相吧

网友B:
缺相,绕组电流过大。

网友C:
肯定是过热引起的,
电机负荷,过电流,缺相好都能引起过热。

网友D:
很有可能是缺相引起的,缺相电流很大,电机转的也很慢,输出转矩很小

网友E:
过负荷,致使这六个线圈绕组绝缘已部分损坏,磁回路旋转转矩不够了,所以出不了力。

网友F:
肯定是过热引起的,电机负荷,过电流,致使这六个线圈绕组绝缘已部分损坏,磁回路旋转转矩不够了,所以出不了力。

楼主:
我在详细说明一点,发黑的地方是在uvw  xyz进出线处。6个线槽。用的是变频调速,15hz.

网友G:
该不会是虚了吧,呵呵,一般变频缺相和过流都会报警停机的,变频器上没报警吗

网友H:
可能是有匝间短路,没接地吗?相见,接地都量过了吗?

楼主:
相间电阻相同,接地400兆欧。

楼主:
变频器用的是15kw的。

楼主:
8楼,9楼,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I:
一般情况下是过负荷。。。或过热。。如果变频器输出线没有断,缺相的可能性较小。。。

网友J:
1是缺项引起。
2是绕组碰壳引起。

楼主:
缺相是烧二相一相完好。

网友K:
可能是电机过流或负荷导致电机绝缘不好而烧黒

网友L:
为什么呢?能解释一下吗?我不是很懂,谢谢

网友M:
回21楼缺相是烧二相一相完好。15千瓦的应该是三角接法,是一相烧的,两相完好

楼主:
有长知识了。谢谢25楼指教。

网友N:
缺相,绕组电流过大过热引起的

网友O(2010-10-30):
说的不够详细,如果是同相整组线圈发黑,这样就是缺相。六个线槽,【连着】发黑,我看这应该是扫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