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控硅散热器

楼主(2010-09-26):
请问整流装置的可控硅有没有可靠的散热器,目前我们用的换热设备是板式换热器,由于设备是西电2003年安装投用,比较老旧,冷却塔失修很久,导致循环冷却水水质较差,经常堵塞板式换热器,维护工作较大,设备平时基本不停车,估计还要开两年,我想请大家提供好的建议,是否有可靠的可控硅散热器代替水冷。
我们设备的直流输出电流为11200A-11800A,整流柜内有6个桥臂,每个桥臂3个KP3000的可控硅

网友A:
可以用散热片,再用空调吹。

网友B:
用风冷铝板散热片,最佳使用空调冷却。

网友C:
厦门宇电自动化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显示控制仪表制造商,主要研发生产包括AI系列人工智能温控器/调节器、单显报警仪、多路巡检/运算/温湿度测量仪、交流电压/电流/功率测量仪表、流量积算仪及无纸记录仪等盘装显示控制仪表;流量积算仪,三相可控硅移相触发器、可控硅电炉温度控制柜.
联系人: 马丽 厂家咨询热线:0592-5780311

网友D:
这么大电流的还是水冷却的好些,风冷的话光散热器就好几平方大了。也不是很好处理。
处理好你的水源问题。

风冷的话找散热器厂家帮你设计一下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电流的还是水冷却的好些,风冷的话光散热器就好几平方大了。也不是很好处理。
处理好你的水源问题。

风冷的话找散热器厂家帮你设计一下吧。

风险

网友F:
风冷可能达不到要求吧,如果能达到,估计成本也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