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6):
这两台变频器是用来驱动输煤胶带机的电机。现场工作人员给的鉴定是:门极触发板、整流模块和逆变模块均烧毁。有人说是产品的问题,有人说是接地的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怕是高次谐波的问题
是不是检测下电路的谐波量,有可能过补偿造成变频器问题。

网友B:
使用电抗器了没有。

楼主:
谢谢大侠。。。。安装了电抗器,不是这的原因

楼主:
谢谢大侠的帮助,因为我也是刚接触这块儿,您是否可以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C:
先检查下电机,如果确保没问题。再把坏元件全部拆除,用示波器检查触发的上一级波形正常否?

网友D:
用台小功率电机模拟一下,如果没问题,再用示波器检测一下变频器各级的波形以及幅度。总之必须先明确是电机的原因还是变频器的原因亦或是其它原因。

网友E:
没用过,帮顶
路过,帮顶
快点找到原因吧,一天烧一台老板会生气的

网友F:
你没说青楚是上电运行就烧了,还是在运行中烧了?

网友B:
同意7楼的说法

网友G:
先检查一下电机是不是好的,有无过载,同时也应对市电用示波器测一下它的波形啊电压啊!

网友H:
中达的技术人员你好:
   VFD系列台达变频器我从2002年接触,在我公司代换进口变频器方面做出了尝试,效果很满意,目前已经使用50来台VFD系列台达变频器。个人认为台达变频器从性价比上超越了目前市场上很多牌子的变频器。我是从事棉纺行业的电气技术人员,变频器在棉纺行业应用最大的通病是散热问题,因为棉绒的堵塞造成散热不好老化烧毁是常见问题,难以解决(这也是台达变频器最大的缺陷)。我4年前给公司的一个销售经理提出了解决方案,希望他能向上层反映,但直到现在咱台达一直没有采用,我为台达感到惋惜,痛惜。今天我再次把改进方案提交给你公司,希望能得到你公司技术人员的重视。也可能台达这次也不会重视,或对我的提案置之不理。呜呼。但愿不止于此吧。
  方案(很简单)
1、

网友I:
楼上的方案在哪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