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32-BD与电脑间程序上载

楼主(2010-09-27):
大家好:
因 手中FX2N-64MR PLC圆形编程口损坏,添加FX2N-232-BD 通讯卡,请问此卡与电脑间数据线如何制作
寻求大家帮助

网友A:
两边
2、3对接
5、5连接
4、6对接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朋友,我按照您的说法进行接线,但连接不上

网友B:
与F940GOT的下载线是通用的;

网友C:
我上次自己做了个串口线就和计算机联上了,2,3对接,5接5。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与F940GOT的下载线是通用的;
用这根线比较好,因为两头都是PL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