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0-09-27):
单位的防爆机车上,用一只类似接近开关的转速传感器检测柴油机齿轮齿数,然后脉冲信号是给单片机读取后显示转速,每当转速上升到1200转时,文本显示器上面的转速都会跳掉,不显示了,问题所在何处?

1、转速传感器问题?

2、单片机程序问题?

3、文本显示器问题?

请哪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单片机程序问题,单片机检测低速可行,检测高速不太可行。传感器与的显示无关,文本显示器和检测数据也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B:
应该是应该是单片机采集的问题。有可能是采集频率有点低或者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C:
应该是单片机这块的问题,首先你的测速传感器应该是原配型号吧,1200rpm,测速量程应该可以达到,而显示和这个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