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7):
同一台变频器带同一个负载,分别采用矢量控制和VF控制对输出电流会有影响吗,假如有的话这种影响是如何产生的啊,麻烦知道的人帮忙解答

网友A:
在稳态过程中,两种控制方式对电流的作用是一样的,没区别。

动态过程,矢量控制比V/F控制的电流特性好。原因是,矢量控制的电流控制是可控的,而V/F控制的电流控制不可控。是开环的。

也就是说在运行的变化过程,V/F控制的电流特性不好,遇到阶跃负载时很容易过流。矢量控制就不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稳态过程中,两种控制方式对电流的作用是一样的,没区别。

动态过程,矢量控制比V/F控制的电流特性好。原因是,矢量控制的电流控制是可控的,而V/F控制的电流控制不可控。是开环的。

也就是说在运行的变化过程,V/F控制的电流特性不好,遇到阶跃负载时很容易过流。矢量控制就不怕。

楼主对变频器挺精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