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的英文字母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9-27):
本人是plc初学者(菜鸟)希望大虾们帮帮忙。不胜感谢

邮箱:lanxing.yu@yahoo.com.cn

网友A:
PLC =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楼主:
是plc里出现的字母  像是  mov    啦那些东东

网友A:
传送命令。。
比如
MOV K1 D1 是最简单的传送十进制数到数据寄存器的命令。

MOV C0 D0 把计数器C0的数值传送到D0.等等。。

MOV后面加P,MOVP是脉冲执行传送命令。。道理和MOV一样。

比如有脉冲通过的时候MOVP T0 D0 就是把T0的状态传送到D0.

网友A:
其实这些命令都是边学边用,边用边学,光记者不但不好记,效率低,而且不好理解。有设备实验一下都明白了。

楼主:
我以前用的是三菱fx1n写MOV k1 d1的时候可以   但是现在换成fx1s啦还是一样的程序写进以后什么反应也没有?     苦恼啊2天啦

楼主:
忘啦   我是想加上触摸屏用的

网友B:
楼主要多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C:
这些指令你还是查询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