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7):
那位能帮帮我!、
  我这里有一个泵房,有两个水泵(三相380V 50HZ)是通过变频器控制的。当供水时变频器启动,首先是1号泵(工作设定压力是3个压,如果压力是3分钟内没有达到指定的压力2号泵启动。当压力达到指定的压力时2号泵停止工作。(1号泵是主水泵)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的1号泵启动了(变频到50HZ)压力在2.6个压左右,3分钟后2号泵启动了,两个泵同时工作。可是工作几分钟后1号泵转速正常可是不上水。2号补水泵正常上水。(首先说明泵都是好的,单个试验泵时都能达到2.6个压左右)
各位师傅帮我分析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是并联还是串联?

网友B:
学习学习
请问上楼,变频器一拖二可以串联吗?我从未见过,是我少见多怪了.我也做过同样的一个项目,一拖二,当一台泵启动,频率达到50HZ时,变频启动2号泵,此时1号泵应该转变为工频,设置一个压力上限,如果一工一变压力过大,1号泵停止工作,2号变频。运行的还好.我也做工控时间不久,不是很懂,贻笑大方了。请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C:
1#泵是不是反转了呀

网友D:
检查引水管线吧

网友E:
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现象?不可能一上来就这样吧~!

网友F:
压力传感器问题

网友A:
在这里我只针对两个水泵而然!不牵涉变频器!
如你所说,每个水泵都能达到2.6个压力,如果是并联只是流量增加了一倍!压力并没有增加!那么你把压力控制点设置在3,压力永远达不到??不太在行,仅供参考!

楼主:
是并联,我还要补充一下就是,1号和2号泵哪个设为主泵,等辅泵工作了之后,哪个就不上水,辅助工作的那个正常。

楼主:
是并联,我还要补充一下就是,1号和2号泵哪个设为主泵,等辅泵工作了之后,哪个就不上水,辅助工作的那个正常。我把变频器卸下来就泵直接工作也是这样。

网友G:
你的供水系统应该是新安装的吧,根据你的说法我觉得是管线设计有问题,不应该是水泵本身的故障。

网友H:
1号泵转速正常可是不上水?是不是1号泵管道的阀门没开呀,泵是好的,电机转速又是正常的,只能这么说了

网友I:
二台泵并联后是不是共用一根出水管,如果是可能二台泵的逆止阀设计压力有问题,当备泵工作时的水压将工作泵的逆止阀关闭了吧?

网友J:
要看管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