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7):
伺服通电后,出现AL.E6报警.内容是EMG和SG之间断开.但是我在CN1B接口里面是将EMG和SG之间短接了的.参数还是出厂参数,我怀疑是参数没有设置好的原因.请问师傅们哪个参数和这个报警有关系的?还有就是位置,速度,转矩这三种控制模式怎样选择?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不是参数原因,虽然你是接了线了,但如果没有接入电源同样会报警
MR-J2S伺服有内部电源可以用,或是用外部电源

楼主:
外部电源不就是L1,L2和L11,L21吗,我用的单相220V,所以L3没有接线.

网友B:
不是这个电源;
是信号线用的DC24V电源;

楼主:
真的没有接
对哦,我真的没有接.是SG和COM吗,就是10脚和13脚

网友B:
DC24V信号用的电源,可以从外部接,也可以在伺服上接;

网友C:
是的,信号控制电源没有接入。

网友A:
看看手册上的说明,有介绍用内部控制电源和外部控制电源的说明

楼主:
心得
在各位大侠的指点下,终于动起来了.我的配置:FX2N-80MT+FX2N-16EX+2轴三菱J2S伺服.2轴都是走的变量,就是把产品装入PVC胶盒.用的是带加减速的脉冲输出指令,脉冲+方向控制.第一次独立做伺服,感触很多.中间遇到电子齿轮比的问题,虽然在论坛上看到许多关于这方面的帖子,还有付工的博客,都没有搞明白.国庆放假,请了个朋友帮我找了个人,看了一下.跟我说了一句,先确定精度,再算电子齿轮比,然后PLC发的脉冲只跟精度有关系,这时候跟电子齿轮比没关系了.这句话值500大洋(请吃饭花了500)呵呵.还是很开心的.

网友D:
楼上说的不错,很多东西很是从实践中来的,自己做体会到的,以后用起来才得心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