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流量计问题

楼主(2010-09-27):
各位大侠
     想请教一问题,如下:
     我现在用了台涡街流量计,用于测算蒸汽,由于我们现在蒸汽流量比较少,测出数据不准,
     现在是口径DN200,饱和蒸汽,压力2-3公斤,现在范围1-8T/H
        不知道用什么型号可以测到0.4T/H,我的管道不能改。

网友A:
考虑用喷嘴试试,低流量应该比涡街好

网友B:
测蒸汽流量最好用孔板流量计,涡街流量计精度差,小流量就更测不准了。

网友C:
涡街有涡街的应用条件,没有那个流量计是全能的,只能说合理选用获得好的使用效果。

如果这个管道以后都是小流量,就要换测小流量范围的流量计。
如果以后也会有大流量,那开个小管的旁通。大流量时关闭小管,涡街计量,小流量时关闭大管,小管流量计计量。

孔板量程比涡街更小,流量正常了又测不到了

要说精度,又要看怎么使用了。孔板算上系统误差也不见得比涡街精度高多少。许多供汽单位都使用涡街做贸易结算。

网友D(2010-11-13):
支持三楼的方案

网友E(2011-01-06):
最低可测到0.45 T/H
可以用管缩进型,口径不变,详见附件,联系方式QQ,553748576,红叶

网友F:
建议使用 板孔 流量计

网友G:
量程比20:1,节流装置都不大好使,要是用孔板,喷嘴等节流装置的话,你想想差压变送器的量程比要达到400:1,哪有这么好的变送器??试试涡轮、旋进旋涡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