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接地问题

楼主(2010-09-27):
请问各位导师:我把电气柜里的零线接地可以吗?       零线是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接地啊?如果不是那么会有什么影响    ,那么在什么时候才能接呢?

网友A:
零线做接地线使用的话万一零线断路电器柜不就是一个带电体吗,这是相当危险的,千万不可

网友B:
最好不要零地混用哦
如果要用那要看你的供电系统的变压器是不是地零混用哦
如果是的你就可以用哦
我厂就是的哦但我也把地零分开拉哦

网友C:
应该可以的,但是接地一定要符合接地的相关要求哦,最好是接地网。保证良好的接地。

网友D:
呵呵 零线 地线不能随便接的啊  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网友E:
电气柜子就是接地的不能接零。

网友F:
这样的错误很多人都犯过,这样是不可行的

网友G:
不能把零线接地,不然有可能烧元件的!

网友H:
看你是三相四线制还是三相五线制,三相四线制零地是一棵线,可以接上。三相五线制零地是二根线,接上回出危险的。电工书里有

网友I:
我修个控制柜接触器坏,故障元件查清后,画图后要别人安装,不一会打电话说控制柜线路冒烟。当时总闸是断开的。后经过检查发现接触器零线接到控制柜的地线上了。地线烧断了。而地线是没通过空开的。我想因为零线中有三项电不平衡电流。引起零线烧断。

网友J:
看你是什么系统TN---C也就是三相四线制配电柜接零保护。
TN--S制三相五线制配电柜必须接PE线。

网友K:
如果柜内有漏电保护开关,这样接就会跳闸。

网友L:
零线做接地线使用的话万一零线断路电器柜是一个带电体,这是相当危险的。

网友M:
难得打字

《电气工程师手册》第四篇 第3章(223页),自己翻

网友N:
这要看配电室变压器是不是接地,如果接地了,那你就接上,如果没接,那你千万别接,会烧东西的。

网友O:
零线不要接地,零线要和地线分开,三相五线制为好。原因是这样针对带计算机的控制系统,保证安全。

网友P:
最好用五线制

网友Q:
现在已经不提倡使用TN-C系统了,一般是TN-C-S或TN-S系统;而且没有5线制的提法,具体可参见王厚余先生的书。

网友R:
配电柜零线地线不能接在一起!!! 功能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