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7):
大家好   我主站CPU用的是A2AS系列    分站用的是FX2N系列  我想请教大家的是    主站和分站程序是写到PLC中  还是寄存器   还是EPPROM中

网友A:
程序分别写到PLC的存储器中去

现在还用A的产品?现在都是Q的了,而其Q作为主站,程序要简单些,Q的CC-LINK可以通过网络参数设置

网友B:
呵呵;A2AS及FX2N的PLC自带的存储器都是RAM,用电池后备的
程序都要[与到各自的PLC内;
两种都有EEPROM的存储卡;可以另加;

楼主:
哦   我们实验室2004年引进这个系统   后来搬校区   这个系统就在没组建    这次我想给组建起来     分站程序写里面之后   我想用力控上位机监控各个分机    但是直接写进存储器里     在就不能往里写实验程序了  现在就组态与各个分站通讯通不了   我感觉是分站程序的事

楼主:
上次你也回答我的CC-LINK问题     真的很感谢你
  分站程序写里面之后   我想用力控上位机监控各个分机    但是直接写进存储器里     在就不能往里写实验程序了   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你的力控软件应该是只连接主站吧,没有连接从站吧
从站的数据通讯到主站的地址中,软件只是监控主站的地址,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A:
这样要先把网络参数设置程序写好,网络交换的数据设置好,每个站正常通讯起来
然后再做软件监控的程序

楼主:
哦    现在程序是现成的     主站我程序就直接写入     不用往PLC的ROM里写吗
 分站的程序怎么写      我要是写入OLC存储器里     然后我在启动力控监测各个分站   但是分站要是在往PLC写程序    不就把通讯程序给覆盖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