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7):
我们用的一台三菱变频器,型号为FR-F740-S123K-CHT,此变频器是用于工业锅炉引风机的电机控制,但是在前天变频器却出现没有输出,变频器参数都设置都正确,我不知道是继电器还是整流模块?

网友A:
没有输出,其它有什么具体现象呢,面板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如果急可以拿到就进的三菱维修中心去检测下

网友B:
有没有报警代码?

网友C:
加工厂设置后重新调试下看看。

网友D:
都有可能,一般应该有故障代码的。

网友E:
有没有故障代码? 变频器是直接接电机还是中间加了接触器 ?不跳故障代码的话 那肯定是你变频器参数都置的问题 检查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一台三菱变频器,型号为FR-F740-S123K-CHT,此变频器是用于工业锅炉引风机的电机控制,但是在前天变频器却出现没有输出,变频器参数都设置都正确,我不知道是继电器还是整流模块?
请问楼主,什么叫你不知道是继电器还是整流模块?为什么你怀疑这两个元件呢?

楼主:
我怀疑是IGBT坏了

楼主:
故障代码是E.0C1

楼主:
显示故障代码E.0C1

网友G:
检举    操作面板显示E.OC1
加速时过电流
名 称 加速时过电流切断
内 容 加速运行中,当变频器输出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约230%以上时,保护电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
检查要点
1.是否为急加速运行。
2.用于升降的下降加速时间是否过长。
3.是否存在输出短路、接地现象。
4.是否尽管电机的额定频率为50Hz,但Pr.3基准频率的设定值仍为60Hz。
5.失速防止动作是否合适。
6.再生频度是否过高。(再生时输出电压是否比V/F标准值大,是否因电机电流增加而产生过电流。)
处 理
1.延长加速时间。(缩短用于升降的下降加速时间。)
2.启动时“E.OC1”总是点亮的情况下,请尝试脱开电机启动。
如果“E.OC1”仍点亮,请与经销商联系。
3.确认接线是否正常,确保无输出短路及接地发生。
4.请将Pr.3基准频率设定为50Hz。(参照第84页)
5.将失速防止动作设定为适当的值。(参照第78页)
6.请在Pr.19 基准频率电压中设定基准电压(电机的额定电压等)。

网友H(2010-12-15):
1  驱动芯片坏了
2  igbt的问题
看看是不是有触发波形

网友I:
先检查驱动电路有没有问题,再看下逆变。。。

网友J:
重点检查变频器至电机的电缆及电机有无接地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