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7):
兄弟看了你在西门子论坛的内容很是羡慕,理论和实践经验都相当丰富,请教一下Droop功能(也叫下垂特性),作用,应用场合,如何计算?通俗一些,文化程度不高,在西门子论坛没有看懂,谢谢指教

网友A:
噢?在西门子论坛浏览了?

关于“下垂特性”,目的就是要把一个比较硬的速度调节特性,变得软一点。就好比把一个刚性的连接轴,变成一个柔性连接轴。以缓冲突如其来的阶跃负载对轴产生的转矩冲击。

实现这个下垂特性方法就是在转速调节器的给定与反馈比较的差值对输出反作用输入,使转速调节器在输入增量变大的时候输出调节变得“迟钝”。

“下垂特性”一般用于主从控制的动态负荷分配,保持主从机电流相对一致。或用于缓冲突加负载的场合。保护轴系的安全。

楼主:
呵呵,是啊,去看了,谢谢kdrjl兄弟的指教,很多人称你为任工,贵姓任?很高兴认识你,你在变频器及工控方面的造诣很深,态度严谨,向你学习,请多多指教。
大体上明白了Droop功能(也叫下垂特性)的作用就是工作粗暴变成柔和及负载
分配。这个是如何计算的,记得你在西门子论坛里面的一个案例是调Droop功能好像提到过要计算,如何计算的呢,教教好不,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是啊,去看了,谢谢kdrjl兄弟的指教,很多人称你为任工,贵姓任?很高兴认识你,你在变频器及工控方面的造诣很深,态度严谨,向你学习,请多多指教。
大体上明白了Droop功能(也叫下垂特性)的作用就是工作粗暴变成柔和及负载
分配。这个是如何计算的,记得你在西门子论坛里面的一个案例是调Droop功能好像提到过要计算,如何计算的呢,教教好不,呵呵
这种计算,还是实际调试时校对的好。比如对主动装置先设置一个下垂度10%,在加载过程观察主-从两个系统转矩分配的比例,再决定加大还是减小下垂度,目的是保证量系统能保证负荷电流计量一致性。用试验、实测、调试的方法来确定下垂度。一般现将下垂度设置为10%,“以观后效”。

楼主:
谢谢任工的指点,明白怎么做了,不用计算都可以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