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8):
每次开机工作两三个小时后交流伺服控制器到伺服电机的电源线三根中的一根就会像大电流烧断保险管一样被烧断(剥开电线后发现)但绝缘层没有高温后的痕迹。每次更换电源线后又可以工作两三个小时。丝杆都很顺畅。更换电机后还是一样,更换伺服控制器后用了三天后又出现相同故障。相同设备有四五台就这一台出现这种故障。每次电源线也换了不同线经和质量的。现在头都大了。
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高见。

网友A:
检查烧断部位所在地方的位置,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强电或什么在附近使电缆受伤,如果是的话电机和驱动器在烧断前肯定有反应的

楼主:
是在托连内部烧断的

网友B:
最好用示波器去现场看看,也许可以查出原因。

楼主(2011-02-27):
经过长期观察,这个问题已解决。问题还是出在电缆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