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8):
一个简单的光电二极管接收光信号之后转换成了电信号 把这个电信号放大就可以
这需要用数字放大还是模拟放大 还是都行啊 358 339 用哪个啊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你要求的输出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不明白数字放大是什么?
358是模拟放大。339是比较器,是开关量!
光敏二极管信号要先放大吧!?

楼主:
请看附件
用的就是这种管子 帮我看看吧

网友A:
附件无法打开??

楼主:
您好 感谢您对我诸多问题的答复 还有一个问题想麻烦您 还是关于红光发射接收的 发射如果用连续红光激光做发射 接收端用光敏二极管接收后输出的电流是脉冲的还是连续的啊 我在接收端接了一个led 有光照射的时候led一闪一闪的 是焊接得不好还是输出电流本身的问题啊 期待您的答复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无法打开??

您好 感谢您对我诸多问题的答复 还有一个问题想麻烦您 还是关于红光发射接收的 发射如果用连续红光激光做发射 接收端用光敏二极管接收后输出的电流是脉冲的还是连续的啊 我在接收端接了一个led 有光照射的时候led一闪一闪的 是焊接得不好还是输出电流本身的问题啊 期待您的答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