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8):
现有两台55KW自吸式水泵安装,我想用星、三角启动,请问用多少平方铜软线合适。

网友A:
55KW电机的电线
16平方质量好的软铜线够用了

网友B:
16平方的铜线就可以的

网友C:
线路距离?布线方式?说说你的条件先,穿管布线的、距离远点的话最好使用35平方的。。

网友D:
最好用25mm²的软铜线。

网友E:
如果是用星三角启动16平方的就够了。。。。。

网友F:
用25平方的铜芯线

网友G:
感觉还是35平方的

网友H:
距离很近用16平方,如果距离远就用25平方线。

网友I:
35㎡铜线就不会发热

网友J:
根据运行方式,间隙还是常运行,根据布线方式,根据布线距离,还要考虑环境温度16平方国标线,但要保证真正国标电缆。25平方保险一点。大家要牢记,中国的东西只能选用大点,不能选用正好。

网友K(2010-11-23):
用3×25m²+1×16m²的电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