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绝缘鞋是否绝缘!

楼主(2010-09-28):
为什么穿绝缘鞋触到220V还会觉得手麻呢,是不是绝缘鞋不绝缘啊,怎么测绝缘鞋是否绝缘,给个简单的方法!
谢谢各位高手了!本人用到的最高电压为10KV ,最小的也DC24V了。

网友A:
绝缘鞋本来就属于辅助安全用具而不是基本安全用具 你穿绝缘鞋去接触市电已经是违章了 安全用具的测试是有相关标准和方法的   你可以在鞋内放块铁板;鞋下也垫块铁板并加一定压力然后用500V摇表去摇

网友B:
绝缘鞋只会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并不是穿上之后就不怕电了。

网友C:
说是绝缘,但是你能保证他正在绝缘吗,下次不要在这样哦,注意安全

楼主:
那是不小心碰到电了,我还能专门去摸电线啊,那绝缘鞋能给电工作业的人起到什么作用啊!

网友D(2011-02-24):
绝缘鞋能给电工作业起到安全感的作用.

网友E(2011-03-29):
还不错哦,你穿绝缘鞋摸220V电只感到麻 说明很起作用吗  至少没有失去直觉

网友F:
绝缘鞋
不是绝对的绝缘,我曾不小心碰到带电的裸露控制开关的电源接线,当时我在检测控制柜三相主电流,突然感到麻,迅速抽手。要是没绝缘辅助,我想半条命得没了、后来我特注意我的安全辅助设施。它比女朋友都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