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工作制

楼主(2010-09-28):
电机的工作制表明电机在不同负载下的允许循环时间。
电动机工作制为:S1~S10;其中:
(1)S1工作制:连续工作制,保持在恒定负载下运行至热稳定状态;简称为S1;
(2)S2工作制:短时工作制,本工作制简称为S2,随后应标以持续工作时间。如S2 60min;
(3)S3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按一系列相同的工作周期运行,每一周期包括一段恒定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停机、断能时间。本工作制简称为S3,随后应标以负载持续率,如S3 25%;
(4)S4工作制:包括起动的断续周期工作制。本工作制简称为S4,随后应标以负载持续率以及折算 到电机轴上的电机转动惯量JM、负载转动惯量Jext,如S4 25% JM=0.15kg.m2, Jext=0.7 kg.m2;
(5)S5工作制:包括电制动的断续周期工作制。本工作制简称为S5,随后应标以负载持续率以及折算 到电机轴上的电机转动惯量JM、负载转动惯量Jext,如S5 25% JM=0.15kg.m2, Jext=0.7 kg.m2;
(6)S6工作制:连续周期工作制。每一周期包括一段恒定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空载运行时间,无停机、断能时间。本工作制简称为S6,随后应标以负载持续率,如S6 40%;
(7)其他还有:
S7工作制:包括电制动的连续周期工作制;
S8工作制:包括负载-转速相应变化的连续周期工作制;
S9工作制:负载和转速作非周期变化的连续周期工作制;
S10工作制:离散恒定负载工作制。
电机可以运行直至热稳定,并认为与S3~S10工作制中的某一工作制等效

网友A:
在选择接触器时,需考虑电机的工作制。

网友B:
我只是选接触器时会考虑火花和负载。特别是正反转的设备。其它并不考虑什么工作制之类的东西,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是要考虑进去,这设备是做航天飞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