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8):
请问各位师父们,为什么发电机的所有状态都正常,就是电抗器一直发热一直烧毁?急!

网友A:
电抗器型号是不是搞错了,如果匝数不够、铁芯松动、散热不良就容易发热烧毁

网友B:
请搞明白电抗器是干啥用的,查查输出端的无功回路。

网友C:
电抗器会烧,很少见的,你检查一下吧

网友D:
怪了,很少见电抗器烧毁,是不是型号搞错了。

网友E:
你不会是把电抗器一直处于电动机的运行状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