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8):
  世纪星通过连接cp243-1模块来实现与s7-200的以太网通信,cp 243-1是一种通讯处理器,设计用于在s7-200自动化系统中运行,它可以将s7-200系统连接到工业以太网(ie)中。
  要实现世纪星与s7-200的以太网通信,首先要在编程软件micro/win的以太网向导(ethernet wizards)中完成cp243-1模块的配置:
  1、填写cp243-1模块位置(module position),如图1所示:
图1
  在此处选择模块的位置,在线的情况下,您也可以使用“读取模块”(read modules)按钮搜寻在线的cp243-1模块。
  2、填写cp243-1模块地址(module position)以及模块通信类型,如图2所示:
图2
  填写模块ip地址(ip addreess),子网掩码(subnet mask)以及模块的连接类型(module connection type)。
  3、设置cp243-1所占用的输出字节地址以及连接数目,如图3所示:
图3
  设置cp243-1所占用的输出字节地址,此地址根据计算cp243-1前面的i/o所占用的q地址字节来决定。如cp243-1安装在紧挨cpu226的0号槽,其前面输出就占用了qb0和qb1两个字节,cp243-1的地址按顺序排列,即设为qb2。cp243-1模块占用一个qb输出字节。该项建议使用缺省值。
  选择连接数如果只跟世纪星软件通信,设置连接数为1。
  4、设置cp243-1的工作模式和tsap地址,如图4所示:
图4
  设置tsap地址: tsap(transport service access point)地址是通信连接地址,它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通信连接号,如 10;第二部分:cp243-1模块安装在s7-200的机架/槽号,如 “00” 代表cp243-1安装在0号机架0号槽(即cpu之后的第一个模块)。本地tsap地址,自动生成,无法修改。远程tsap地址,即连接的远程计算机所设置的地址。
  完成以太网向导配置后需要在程序中调用以太网向导所生成的ethx_ctrl块,并将项目程序下装到plc后,将plc断电后重新上电使配置生效。
  在完成s7-200的以太网配置后,进入世纪星软件进行设置。
  首先进入世纪星设备安装向导,如图5所示:
图5
  选择 plc -> 西门子(siemens)-> s7-200 以太网(tcp/ip)-> tcp/ip,点击“下一步”,进入设备参数配置窗口,如图6所示:
图6
  在图6所示的对话框中,设备地址以及初始化字设置是影响设备通信的关键项。
  设备地址包含图4所示的tsap地址信息,图4中,本地tsap地址为10:00,远程tsap地址为10:11,在世纪星的设备地址中,需要把这两个地址中的四个数据(即:10、00、10、11)转化为4个8位16进制数据,即a0ab。
  初始化字包含图2所示的模块ip地址信息以及端口号,设置格式为“ip地址:端口号”(冒号为半角符号),如“192.168.1.119:102”。由于该plc默认的端口号为102,在端口号没有进行修改的前提下,初始化字中的端口号信息可以省略,直接设置成“192.168.1.119”即可,如图6所示。
  设置完成后,可点击“下一步”完成设备添加操作。
  至此,通信相关参数已经设置完成了,您可以根据您的需要进行变量连接或驱动测试,感谢您对本篇文章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