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据类型

楼主(2010-09-28):
原来的屏(见图一)上变量的数据类型是十进制,后来换了个屏(见图二)的数据类型应该设那个?谢谢!!!

楼主:
好像不行啊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不行啊啊
PLC类型?读取的数据地址是多少?

楼主:
读取的数据地址

网友B:
16 位 无符号 有符号
32位 无符号 有符号
(依次对应)

楼主:
用32-bit flodt可以不

楼主:
数据块的内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32-bit flodt可以不
用32位浮点数干什么?
关键你需要什么样的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