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8):
请教高手:我有一台松下M2X.2.2KW的变频器,上电报OU.可复位,复位后不报,但一运行就报OC-U.没有带负载.有个贴片表面标2Y是不是NPN型S8550三极管.搞了好久没有查出来.望高手指点一二.再此谢谢!...........

网友A:
过流了 检查一下电流检测部分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过流信号有两个来源:
1、由串接于三相输出回路的电流互感器(一般为霍尔电路)检测得到,经后级运放电路处理成模拟和开关二路信号,分别显示运行电流值及故障报警;
2、IGBT的驱动电路,有IGBT导通管压降检测电路,故障时报出OC信号。
可以有针对性地检查这两部分电路。

楼主:
驱动是用PC924的光藕.看说明书好像没有检测管压降这部分,互感器没有问题.我更换两个新的也是一样,主板也互换试个.PC924的第八脚好像和第5脚是连在一起的.5脚是O1输出,第6脚是O2输出,中间并了一个电容和22欧的电阻,不小的是什么有意.

网友B:
再提供一点维修参考。如果上电未起动前,即报OC故障,因此时IGBT管压降检测电路,未予工作,则故障为互感器及后续电流检测电路故障。变频器一接受起动信号,即报故障,则为PC929驱动IC返回故障信号。PC929内含IGBT保护电路,与外电路一起,形成了对IGBT导通管压降的检测电路。9脚内部电路与外围元件构成IGBT导通管压降检测电路,或称为IGBT保护电路。起动中报OC,一般是真的有故障了,误报的机率不大。故障原因,一是驱动电源的电流输出能力不足,如电源滤波电容失效,致使IGBT导通不良,检测电路报警;二是驱动电路PC929或IGBT本身故障,检测电路报警。

据楼主所述,上电即报OC,如果检测电流互感器不坏,则为后续电流检测故障。后续电路多为运放电路构成,其中电压比较器,用于OC信号报警,应该检测这部分电路,本例故障可能为误报警啊。

楼主:
谢谢4楼的朋友,上电有时报OU的问题解决了.在直流电压检测电路串了一个500殴的电阻,把基准电压抬高了1V左右.所以后面的三种电压也就相应抬高了,上电不报了,(好的基准电压也是这么高,不过要比好的稍稍高一些).还有你说的那个PC929.M2X是松下早期产品.没有用到929.是用924.6个都是924不带检测电路,我想问下,有个贴片三极管上面有表2Y后面好像有个点.不小的是什么型号,我查了好多,只有个2Y1的,没有2Y不小的可不可以代换.还有个PC621.短接输出端会报0C.应该就是这个光藕返回CPU的吧,我顺着输入电路找下去,有结果再请教..再次谢谢.国情快乐!!!.

楼主:
终于找到了一些眉目.总共有三个924不能转换脉冲.将模块折下,单独上电,上电时运行反而不报,检查负压都正常.运行时.再检查6路脉冲.尽然有三路脉冲仍是负压.换三个924后,两路恢复.仍有一种还是负压.上桥GU EU GV  EV  GW  EW 下桥GU  GW(对E)的电压都是4.99V电压不变,但
下桥GV对E的电压仍是-5V,光藕输入的电压和其它的输入电压相比少了0.07V.其它的是0.47.而这个光藕运行(60HZ)还是-5V的电压只有0.40V.这个算正常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