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8):
各位大侠,我自己做了个三菱PLC程序控制某机床顺序动作的控制柜,在连开机指示灯的时候,按接线步骤接好线(线路绝对没有问题),可是开机测试的时候指示灯老是不亮(指示灯是接交流220V),继电器都动作了,可是灯不亮,我怀疑是触点没有接通,于是我用万用表测量两触点是否导通,两个表笔搭上两触点的时候指示灯马上就亮了,拿开表笔,指示灯马上就灭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好奇怪啊!有大侠遇到过这类事件么?

网友A:
你是怎么测试的 ? 表笔(黑,或红)接零线,表笔(红.或黑)去测试PLC 的COM 端(应该接 L ) 有220V ~230V 电压么?没有,那后面的就不要再测试了.(没有电源进来)如有 :再 测试PLC 的输出端(已导通) 有电压么? 如果没有,那就证明是继电器触点坏.

我猜你是用电阻档去测试COM Y**的,那灯泡肯定会亮了... (前提是要有零线)

专业一点吧...

网友B:
表笔(黑,或红)接零线,表笔(红.或黑)去测试继电器的两触点,看电压是否一致,

网友C:
你换一个指示灯试了吗?

网友D:
你的指示灯是白炽灯,LED还是氖灯泡?

楼主:
plc 工作正常,输出端导通才能让继电器得电啊(指硬继电器),继电器得电指示灯都亮了,触电都吸合了,可是就是点不亮工作指示灯,我是用欧姆档测两个触电的电阻判断通与断的,这个跟黑红表笔的搭接位置没关系啊,指示灯就是普通的工控用指示灯,没注意是怎么发光的,试了几个继电器插座都有类似的情况,不知道为什么哦

网友D:
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E:
触点问题,换继电器试试,还有可能触点没有绝对闭合

网友F:
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G:
PLC工作正常、继电器可吸合、指示灯正常,那还是查线路、继电器触点;
另外,带电时测触点是否通(触点两端),应该先用电压档测。

网友H:
两原因:  要么继电器触电坏了
            要么 触电接错了

网友I:
你是隔离继电器触点带电的时候,用万用表欧姆档打的继电器触点两端吧!!!!
万用表欧姆档时两表笔之间不是高阻状态所以通过你万用表的表笔形成了回路,所以灯会亮!
这状况应该是继电器触点没接通,你换成电压档再打你刚才打的两个点,如果电压是220,就说明两点间有断路,然后再继续找。

万用表不能带电测电阻!一是测不准,而是运气不好会烧表。

网友J:
大哥 这个小问题应该可以自己解决吧

网友K:
接线是在一组触点上吗

楼主:
经过检查,原因找出,原来是触点虚接造成,多谢大家

网友L:
应该继电器触点没有通,你用表测的时候灯亮,是电压直接通过表接通灯了。

网友M:
用欧姆档测工作的PLC信号电路中会有错误结果出现,欧姆档万用表会起到一个导体的作用。 如果用欧姆档测带电的电器线路的话则会烧表

网友N:
把线拆了再去量触点是否通;

网友O:
线圈通电,用数字表测试接触电阻

网友P:
检查一下你压线压好了没有

网友Q:
带电去测通断是很危险的,闹不好把万用表烧了。
不要这样去测。
要测通不通测一下电压就行了。

网友R:
新装的东西,继电器灯泡都不会出问题,。检查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