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8):
变频器外接电位器最远能离变频器多远谢谢

网友A:
得看用什么了,0到10v还是电流,网上查查。

网友B:
呵呵;电位器一般是分压,要考虑线上的压降及干扰;

网友C:
说明书上有说的

楼主:
没看见那

网友D:
多远都行,只是要考虑在终端做补偿。或者在装置里做补偿。也就是要进行规格化的工作。保证电位器的调节实现0-100%的调节。

网友E:
距离远的话最好用4-20mA电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