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8):
输煤皮带用PLC控制,后来加的PLC信号控制,但是感应电压有100到190V,严重影响系统正常运行,不是屏蔽线,不知道同电缆备用线接地可以取消感应电压不,其次不还电缆什么方法可以取消感应电压

网友A:
最好用屏蔽线,电缆的备用线接地是没有用的。

网友B:
中间加隔离模块,线路中窜进了交流信号,在信号线的两端做接地及屏蔽处理。

网友C:
3楼248214717的建议,可以考虑,看可否采用隔离措施、或滤除措施。

楼主:
还屏蔽线不是那么简单,就看加什么可以处理

网友D:
你的PLC控制信号时什么信号 最好加PLC隔离继电器 对长距离控制信号 或者干扰严重的地方 效果明显

网友E:
用双绞屏蔽电缆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灰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网友F:
1、PLC的输入输出线不要走同一条电缆,线路尽量短;使用屏蔽线,屏蔽线单端接地;2、PLC本身的接地端接地最好独立接地,不要与强电线路共地,保证接地点不会有电压波动(为绝对零电位);3、找出干扰源,避开或消除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PLC的输入输出线不要走同一条电缆,线路尽量短;使用屏蔽线,屏蔽线单端接地;2、PLC本身的接地端接地最好独立接地,不要与强电线路共地,保证接地点不会有电压波动(为绝对零电位);3、找出干扰源,避开或消除之。4动力电缆根信号电缆不要走同一桥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