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8):
请问 主柜 旁边带电容 的   那一套 的作用   和原理 是怎么回事呀?  我 是个半路出家的
 那几个接触器  和平常见的 不一样呀?  有什么特殊作用?  电容是 干什么的?   那位大侠给 讲讲基本原理 。。

网友A:
接触器是电容专用接触器

楼主:
电容是 稳压的 吗 ?

网友B:
电容的 作用是无功补偿

楼主:
啊!?   wo    不是 很懂 诶

网友C:
是功率因数补偿柜

楼主:
哦   提高 效率的 吗      ?

楼主:
提高功率因数吗?

楼主:
有没有  补偿柜 的  原理 图    带注解的   我  会认真学的

网友D:
那电容是用作功率因数补偿的,接触器用作把电容并连到电网。

网友E:
在供配电系统中许多用电设备,如电动机、变压器、灯具的镇流器以及很多家用电器等均为电感性负荷,会产生滞后的无功电流,它要从系统中经过高低压线路传输到用电设备末端,无形中又增加了线路的功率损耗。为此,必须要在供配电系统中安装电容器柜(箱)。通过用电容器柜(箱)内静电容器进行无功补偿,电容器可产生超前无功电流抵消用电设备的滞后无功电流,从而达到减少整体无功电流,同时又提高功率因数的目的。当功率因数由0.7提高到0.9时,线路损耗约可减少40%。功率因数值大小应满足当地供电局要求。当无明确要求时,建议功率因数值为:高压用户0.9以上,低压用户0.85以上。

网友F:
功率因数补偿柜

网友G:
电容补偿柜,提升功率因数用的,10楼已经给出答案了。电容柜使用的接触器一般要求使用特殊的电容接触器。

网友H:
电容的作用有滤波、耦合、旁路、去耦的功能。
滤波:多用于直流电路中,引入滤波电容的原因是要获得平滑稳定的电压,因为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所以它能抑制电压的波动,使电压变得平稳光滑。
去耦:也叫退耦,主要作用有两个:1、去除器件之间的交流射频耦合。它能将器件的电源端上瞬间的尖峰、毛刺对地短路掉。理论上,频率越高,需要的去耦电容越小。
旁路:旁路电容的作用是将回路中不需要的交流信号对地短路掉。

网友I:
接触器是电容专用接触器,电容的作用是功率因数补偿。

网友J:
2楼、4楼、6楼等,应当说的正确。

网友K:
楼主说的是:有没有  补偿柜 的  原理 图    带注解的   我  会认真学的
楼上的都说的什么啊?人家要的是补偿柜 的  原理 图    带注解的!!!
说点人家不知道的好不好!我是不懂,如果懂的话就教他了!

楼主:
感谢 各位 大侠的  专业解答。
 虽然 我 暂时 看不懂  我会收藏起来的   相信我不久就会看懂得。  明天 我就去买专业的书。

感谢 感谢 在感谢!

网友L:
电容补偿柜的接触器,是带有防冲击接点并有限流电阻线,因为在电容并入电路瞬间会产生很大的浪涌电流,电容接入后会补偿所带电感负载滞后的电流相位。提高电网功率因数,降低无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