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8):
我编程用跳转指令,跳转结束后。为什么还有输出啊?我用的是丰炜的plc。

网友A:
你在程序上是不是用了置位指令啊。。。置位后没有复位哦。。

网友B:
或许,是因为跳出前是接通的……

网友C:
输出的条件还是满足啊,跳转和你的输出没关系吧!

网友D:
发生跳转后,跳转区内的元件保持跳转前状态。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大姐的回复,我跳转前没有输出,也没有置位,我用了几十个跳转,就这一个跳转完有输出。
郁闷

网友B:
把有问题的单独试验一下。

网友E:
建议用单步运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