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线安装位置

楼主(2010-09-28):
在照明电路中安装遵守“左零右火”的规则,但很多空开都标明左边必须接火线,这样在安装中就很容易出现导线交叉,请问国际标准中的相线的位置

网友A:
你说的是漏电保护开关,开关上面有标好的N的位置,你必须按开关标注的位置去接。

网友B:
知道插座接线是“左零右火”,开关倒还没注意。

网友C:
漏电保护开关必须按开关标注的位置去接线,

网友D:
插座接线是“左零右火”的规则,单相空气开关没有这么规定,漏电保护开关有标记,必须要按照标记接线,国际标准没有见过,在我们国家就这样接。

网友E:
都写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