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位置

楼主(2010-09-28):
请给讲讲开关在不同四个不同位置是什么意义

网友A:
很多开关符号是别人不明白的,但左一肯定是停止,中间是前进后退的意思,另外二个好象是什么插销类的东西。具体意思我也不只是猜测了。
我见过一台瑞士的机器高低速符号。高速是一个飞机图标,低速是一个蜗牛符号。

网友B:
进来看看 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不说话

网友C:
从左至右为,开关位置:接通、试验、可移、断开。抽屉位置:锁紧、锁紧、可移、拉出。

网友D:
看设备手册,实在没有就试---注意安全哦

网友E:
从左至右为,开关位置:工作位置、试验位置、抽屉可移动位置、断开电路锁紧抽屉

网友F:
没有说明书的吗?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G:
是抽屉式断路器

网友H:
4楼、6楼的说法接近,可参照比对。
欢迎光临【职场人生】论坛: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5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