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8):
      一个11千瓦变频电机,在初装时实验一下,工频声音很静,用变频器时有噪音,频率越低噪音越大,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调一下载波频率后看看

网友B:
载波调太高了。载波越大干扰也越大,噪音也大

网友C:
调整载波频率。

网友D:
是的 载波频率的问题,你重新调一下变频器载波频率软件参数

网友E:
变频器有载波频率设定,设置一下可以减少噪音

网友F:
看看说明书调整载波频率。

网友G:
如果确定工频无噪声,变频器噪声大。那是控制问题。变频器的控制模型和电机的实际模型差别太多了,导致控制时产生电磁噪声,还不完全是载波频率的问题。

网友H:
学习了,KDRJL能不能再举几个例子,让我们学习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