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8):
我现需做一个吸力达到2kg的电池铁,铁芯为48mm的轴承钢,请问大虾们,我应该缠多少线圈,多粗的,电压36v最好,高点也可以,铁芯也可以换成硬度高的其他材料,望大家帮助,我对此一无所知啊,谢谢!

楼主:
大家出出主意啊,谢谢了,急需啊!!

网友A:
要设计一个电磁铁并不是这么简单!!牵涉的因素有近20个??去卖一个成品的吧!!

网友B:
计算一下噻,或则买一个DW10空气开关的合闸线包代用。

网友C:
不知有否,相关的设计手册可查。

网友D:
我们搞维修还可以,如果真搞设计没那么容易的,各方面的因素太多了!

网友E:
不能简单的用棒料来做电磁铁,效率相当滴低。可以用下面的样式

线圈你可以用0.1--0.3的线试绕,匝数越多电压越高,线径越粗电流越大,

在线圈能放进去的基础上,线圈温度不高的情况下才算是可以的,试一下吧
【记的要绝缘漆浸渍,环氧树脂封固】

网友F:
不能用轴承钢,除非你不想退磁了,得用软铁或是硅钢片制做,建议用硅钢片制做,最好是用成品的牵引电磁铁改制,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