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8):
请教各位师傅,我用XQ211A数码遥控智能开关控制MS-190报警器(风锣)AC220。只能远距离控制打开,而关闭距离在半米之内还不稳定,有时不能关闭。我用继电器和接触器试过都是一样的不能控制,无意中用带屏蔽的电线从接触器连接到报警器,基本上可以控制了,但还是不太理想,控制最远距离打开和关闭不在同一位置,关闭要差 一两米,我又用普通电线连接,控制关闭只能在两米内。请问是什么原因?那位师傅能教我怎样接才正确

网友A:
接收机的安装有问题吧!把信号屏蔽了吧?
对于无线信号是不能用屏蔽线的?必须使用高频电缆!
一般来讲对接收机的安装是有一定的要求的!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接收机安装是正确的,遥控开关说明是可以控制1000瓦灯泡和500瓦节能灯,报警器是35瓦,控制应该没问题啊。是不是灯遥控不能控制其他电器?

网友B:
我看应该是数码遥控智能开关CPU基频干扰造成的,请把该智能开关屏蔽隔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