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3223-0DH40

楼主(2010-09-28):
请教高手:我接了6个西门子6SE3223-0DH40 变频器,都是驱动板驱动单元电阻烧。考虑修复后的使用寿命,想请教是不是这个系列的驱动板设计有问题啊?需不需要更换新驱动板?   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不一定,根据现场的工作环境,在应用中因受周围环境条件,如:温度、湿度、粉尘、硫化氢腐蚀性气体等因素的影响,出现的各种故障报警现象也很多。在西门子6SE70变频器的常见维修中,由于其电路板上选用的都是贴片元件,IC 芯片较多,因受电路板体积所限,所选用元件体积及功率都很小,因受周围环境温度的影响导致电路板散热不太好,引起的故障所占比例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