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9):
我的STEP-7V5.2在添加和删除程序中卸载了,但是程序还在电脑中,并可以使用,是什么道理?

网友A:
放入step7 V5.2的安装盘,然后执行卸载。

楼主:
我是用U盘安装的(虚拟光驱),当时找人借的。
有没有其它方法。(重装系统除外)

网友B:
STEP-7V5.2卸载不了
你到安装目录下面去卸载,然后再清理一下注册表就可以了

网友B:
STEP-7V5.2卸载不了
找到你的安装目录,把siemens的整个安装目录全部删掉,如果删不掉建议你机器重启按F8到安全模式里面去删掉,然后再清理一下注册表就可以了
不明白的可问我,QQ:438413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