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9):
有什么关于整体式,模块式,叠装式的简单应用的例子?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简单应用的例子是什么意思?
这些的区别主要是控制点数的不同
整体式通常是小型的PLC,如三菱的FX系列,模块式是中大型的,如三菱Q系列

网友B:
楼上已经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