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9):
各位plc高手,小弟想用计算机实现对plc的可视化控制,就是类似于人机界面那样的控制。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很多,如iFIX、组态王等,可以根据需要选择

楼主:
我想实现电机的加、卸载和对位移、压力传感器的数据的曲线显示(就是p、h曲线)请教chenqing309。我选哪个软件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