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9):
我公司里员工上班时就跳闸。员工位的线没问题,有一个空开跳,影响上级开关,这个空开就几个照明灯,上午开了到下午就跳。谁帮我分析分析?谢谢高手们~~~~~~~~~~

网友A:
是空开还是漏电保护开关?如是空开那么就查负荷是否匹配、空开接线处是否松动、还有就是空开质量的问题。漏电保护开关还要查开关下级是否有漏电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公司里员工上班时就跳闸。员工位的线没问题,有一个空开跳,影响上级开关,这个空开就几个照明灯,上午开了到下午就跳。谁帮我分析分析?谢谢高手们~~~~~~~~~~

我公司里员工上班时就跳闸。上午开了到下午就跳。           时间对不上呀??
员工位的线没问题,                    每个员工位都有几根线??干什么用的??
有一个空开跳,影响上级开关,                 有几个下级??
这个空开就几个照明灯,                       几个??功率??

网友C:
开关发热引起跳闸,检查负荷

网友D:
影响上级开关,有无短路现象呢?
可仔细检查、观察下现场情况;再是,如楼上所说,可把问题具体一些。

楼主:
谢谢大家帮我分析,是早上上班,中午跳的,下级空开跳影响上级跳。可下级为什么过这么长时间才跳?不是刚送电就跳呢?

网友E:
如果隔一长时间才跳。建议检查连接线有没有松动。还有可能更换一个大的空开。

网友F:
过在了吧

网友G:
空开的问题,建议更换

网友H:
我们公司有类似的事情 我们公司的是日光灯 我建议检查一下整流器和接线头子

网友I:
负载太重了

网友J:
更换一下空开看看。

网友K:
空开质量问题

网友L:
过载跳闸空开很热,短路跳闸温度低,查一下

网友M:
查空开
建议你先查一下空开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内部热过载调节螺栓松动影响了过载电流整定,原先比如100A时跳,现在可能50A就跳呢!

网友N:
使用钳形表卡一下电流。对比一下空开的 大小。应该是空开小啊。若不小。空开坏了

网友O:
线路绝缘测过没有,你说的现象和我单位的差不多,检查后发现线路绝缘为零。造成越级跳闸的原因为:本级开关大上级小。

网友F:
过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