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流调节

楼主(2010-09-29):
我做一台设备,用于检测变频器的过电流保护功能。

比如变频器说明书上说5A保护,我就要保证电压380V,调节负载,使输出电流变化。然后看变频器在5A电流的时候有没有保护动作。并且测量产生保护动作瞬间的电流值(动作值)。

关键是这个输出电流怎么来平滑的调节,市面上的可调负载箱都是分段调节的,做不到平滑调节。请教高手,有没有别的什么可行的办法?请赐教!!!谢谢

网友A:
采用滑动电阻试试,(我没有做过这种设备)
再就是用可控硅调功也可以,电位器用螺旋电位器,这种调整是很细微的了。

网友B:
这个东西市场上的成品很多,不知道您见过继电保护测试仪没有,0到5A自由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