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9):
请教各位大师:
   我做的是一个三菱PLC和触摸屏通信的项目,PLC内存中有存放的工艺代码数据,每个工艺代码占四个字,现在我希望查找输入的工艺代码是否在内存中。想问一下:三菱PLC中有数据块比较指令吗?或者可以用什么方法实现?谢谢了!!

网友A:
变址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感谢!
我有用变址,但是由于数据比较多,好像比较麻烦。但还是感谢楼上的回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用变址,但是由于数据比较多,好像比较麻烦。但还是感谢楼上的回复啊!!

循环+变址~~~~~~~~

网友B:
楼上cvlsam网友 已给出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