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9):
大家好:
 是这样的我们厂房由于某种原因在另外一个变压器重新拉了一组3相四线到我们厂房,也就500米左右不知道什么原因原来的420伏电压到了我们厂房一带上负荷就只有380伏了,
说明一下:我们厂房在变压器那里拉的那组线是70平方的铝芯线,厂房负荷80千瓦左右 每相也就是30千瓦不到,是不是用的线小了啊?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希望大家给我点建议,小弟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有朋友建议我在厂房装补偿电容,装补偿电容真的能张降下来的电压升上去吗?

楼主:
各位大哥帮帮忙啊!!压降30多40伏 怎么补救啊

网友A:
检查一下接头处是否氧化造成接触电阻产生压降

楼主:
谢谢3楼 线是新拉的!
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B:
你的负载不就是380V的吗?

网友C:
380v不是正好吗?不知你的设备需要多大的电压。
做补偿可以提高电压增加线径也可以提高电压。

网友D:
增加线径

网友E:
可按负荷距计算一下,应当是线径偏小了。

欢迎光临该网站【职场人生】论坛: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52223

网友F:
电容补偿只针对感性负载,对纯阻性负载是没有用的。还有你说的420V是空载《电压是虚的》带负载是不可能有420V的,你检测有380V的时候是不是带上负载测的?还有只要电压有380V带上负载电线不发热就绝对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楼上
420伏是和380伏都是负载情况下测量的,但是应该是还没满负载的时候,但是用电最高峰的时候就只有370伏左右,

网友G:
420V的电压是虚的,只有带上负载电压是380V,应该没问题。
如果低于380V,是不是线径细。

网友H:
负荷近端加补偿电容。

网友I:
变电房是否有电量检测显示?空载电缆两端有压降?那是不是电缆线有漏电问题呢?还是其他地方搞错了?有现象必有原因的呦,要顺藤摸瓜仔细查找。

10楼观点,大拇指赞一个。

网友J:
导线线径引起的压降
增加线径

网友K:
420的电压是不正常的,线径有问题

网友L(2011-01-13):
电压正常